求高手帮助,显卡《屠龙GT220,1G,128B,DDR3》调不了分 ...
求高手帮助,显卡《屠龙GT220,1G,128B,DDR3》调不了分辨率

楼主(2013-06-26):
显卡《屠龙GT220,1G,128B,DDR3》调不了分辨率,驱动都安装了,但是只能用800×600的分辨率。
显卡

网友:
是新显卡吗?你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驱动的事吧。从驱下不行把系统作了试下。

网友:
xp系统,驱动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最好上官网下驱动! 比如声卡 有些就是怪 驱动都装上了就是没有声 但是用官网的驱动 声音马上出来了!

网友:
下了也不行呀,驱动没问题,会不会有那个芯片,管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