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GM -S卡B8 B7

楼主(2013-06-26):
富士康G31GM -S上电触发卡B8 B7,内存、南北桥、CPU供电测试都正常,大概5、6左右会重启一次,内存槽清洁过了,还是老样子,是不是真的要加焊CPU座呢?因为没有BGA台,所以大胆地用风枪吹了一会儿,可结果没两样,各位大侠指示一下怎么做哟
cpu
cpu供电

网友:
重启跟温度,元件的稳定,供电有关,重点检查一下重要地方的好坏

网友A:
供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