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3-06-26):
供电芯片用的是ncp6131    各个脚 电压看图片    33p有1v左右

坛里的大神给点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3-6-27 09:32):
脚位的电压本来放在图片上了     怎么没有啊
6到8脚1v左右3d3v-s0上拉有3.3 v  供电  vcc5v   开启3.3v    33脚小芯片开启有1v左右

网友:
通电了没有?电流表电流是多少?触发的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A:
朋友我看你好像在论坛很喜欢研究理论啊  不如去基地跟饼哥深造下吧  肯定是个人才

网友:
楼主你是个人才,你自己测的各脚电压多少啊?让别人看能看出什么啊,晕死!

网友:
ENABLE脚量一下有没有电压。先要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 ON是EC发给 CPU供电的 电源好信号 正常为高电平 这个信号工作正常 HWPG信号也要正常 这个信号也可以在EC ...

理论研究透了,就是饼哥那样的人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看你好像在论坛很喜欢研究理论啊  不如去基地跟饼哥深造下吧  肯定是个人才

这个人我也注意了好久 说他是在理论 但是好多时候都说一些楼主说过的话 然后他在加个问号

网友:
B470有个同病 CPU的供电管子容易坏 至于具体的还是楼主自己查查吧 直接告诉你哪坏的话对楼主也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