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独显风扇不转高手帮忙

楼主(2013-06-26):
      一台CQ40 AMD 独显,,,显卡北桥都没坏,,,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说风扇不转,可能是他没装好,他刚换的新风扇,叫我帮他看看,,,拆开测风扇接口,供电脚有5V,但另外一脚却没有电压,,, 2脚无电压,,,查FAN_PWM来源, 直接KB926QF出来到了Q1,,,这里电压为0.9V左右,,,这电压应该不对,应该是3V左右,,,面对这个问题我先易后难的尝试过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 直接将2脚接地。这个很奇怪,我用一个CQ40 INTEL机上拆下来的旧风扇可以转,但这机的风扇不转!
       2. 这机BIOS容易坏,刷BIOS,,,老样子!
       3. 换KB926QF,老样子!
       4. 以为主板这条线上有漏电,分别将EC的23脚和Q1的3脚撬起,然后用飞线丝连接起来。这个时候Q1的3脚电压有3.3V,过会2V多,,这应该算正常,但Q1的D极还是无电压!
       没辙了,,,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3-6-27 19:21):
问题解决了,,都说飞线,一线5V一线接地,我早就试了地,说不了行,没认真看贴子吧,CQ40AMD风扇这样不会转的,后来实现修不出来客户也崔得要命,我有了INTEL的风扇改装了下,图片在24楼,请大家参阅

网友:
求教求教求教。。。。。。。。。。。。。。。。。。。。

网友:
给他换个风扇撒

网友A:
有没搞错哦,你把那是N管你在G级加电压管子导通了,借口2脚接地没电压时很正常的哦

网友:
风扇改常转直接接5V

网友:
那个信号是方波信号,有电压也没用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东芝信号脚短路了 风扇不转 强改也不转。。。。

网友:
把Q1和D2换了,试一试 如果2脚悬空 风扇是会转的!  FAN_PWM是控制风扇转速的!

网友:
直接 把风扇搞到USB上  CQ40不管是amd还是intel都爱出毛病....风扇改常转......搞好散热能多用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搞错哦,你把那是N管你在G级加电压管子导通了,借口2脚接地没电压时很正常的哦

什么意思?我没对它做任何操作2脚也没电压

网友:
一般来说这脚位没电压的时候风扇进入最大速度的狂转啊 你是不是要怀疑下你的风扇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共就俩脚,空旋一脚,他怎么转啊

怎么可能两个脚啊  不是三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两个脚啊  不是三个脚?

CQ40这种垃圾只有两脚的

网友D:
如果机器正常你就飞个线好了,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机器正常你就飞个线好了,不用这么纠结

呵呵,,飞线一开始就试了过,,,贴子里写了,,,这风扇就两线,一线供电一线控制,,,控制接地不会转的

网友:
我遇到过,刷个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机器正常你就飞个线好了,不用这么纠结

你可以去掉那个控制的管子,就不会接地了

网友:
直接给它5V就好了嗄。

网友:
对的,不用想那么多给他改个线路就是了,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