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笔记本LED灯管也可以换的。。。

楼主(2013-06-26):
接到一部Gateway的笔记本型号记不清了,开机一会就黑了。随便试了下,因为熟了都是同行,直接说了帮你修好80元,灯管坏了。后来同行回应客户已经同意修吧。开始工作打开出来一看傻了。原来是LED。不知道能否换,也没有确定是否是灯坏,引起的黑屏,刚好有一块烂屏的板是好的,查屏供电,信号都正常。难道是给LED灯供电的升降压芯片坏了。换上,还是故障依旧,后来只能接坏屏的灯,他是一个小排线连接的。接到那笔记本屏上,一直开着1个小时。没有黑过,难道可以了。把坏屏的LED灯管拆下。要很小心。他是和LCD差不多。只不过他后面有双面胶贴住。很麻烦,要用美工刀慢慢划开后面、装起来只是对着屏里面的有机玻璃划过去就可以。就这样把他换好了。上机用了半天,没有黑过。。还有那换下来的那条灯管也修好了。他上面都是小的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有一个坏了。他就会影响黑或者闪屏。还就就是各位维修的朋友。以后检测要细心。

网友:
LED的换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LED的确是不好弄

网友:
LED 也有坏的 还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屏幕暗屏的 一定要试试

网友:
led基本是用串联形式 所以坏了一个就等于都坏了 而且多是第一二个坏的多 更换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