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使用智巧

楼主(2013-06-26):
8205安泰信热风枪吹内存转换卡,温度开到最大450度,风力开到5涂焊膏居然吹不化焊锡,塑料都融化了还是不行,再把风力降到2档,温度开到300居然吹下来了,在此请教一下,大家吹一般开几档风力,几高温度比较好

网友:
我一般都是温度最大  风力大概也就3、4    多联系就有感觉了

网友:
我一般温度最大,风力2-3

网友:
嗯,风力开太大反而吹不下来的一位这时候焊膏很容易吹干了焊锡却融化得不均匀所以拆不下

网友:
具体要看焊接什么的,假如是0402的贴片电阻电容,风力开大了元件都吹没了,风枪温度视环境温度而定

网友:
是不是我的安泰信是假冒的,我开风力到5和开到8感觉风力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