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两个BOIS芯片,如何刷?

楼主(2013-06-26):
主板有两个BOIS芯片,如何刷?

网友:
把两个BIOS换就行不用刷.

网友:
怎么换?换全新的,里面没带程序吗?还是那两个BIOS芯片直接对换。。。看见过两芯片的主板,但是没修过这个问题。。。。请版主说清楚点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不是两个BIOS互相调换啊?

网友:
刷新版bios按着正常的操作刷就行,另外一个bios是备用的,防止你刷的bios出问题时可以修复用的。

网友:
刷带M的BIOS,因为带M的BIOS是主BIOS,不带M的是从BIOS.

网友:
看你是什么板  有的板可以上2 代和3代  2个BIOS一个是2代的一个是3代的  如果不是这种BIOS可以调换试试 或者同时刷

网友:
对了 这种板只用一个BIOS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刷第一个就行,现在有些板子是DDR2和DDR3的要刷就得2个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第一个就行,现在有些板子是DDR2和DDR3的要刷就得2个都刷

bios和内存是几代有关系?

网友B:
有些板支持2代和3代的  然后也有2个BIOS 这样就得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支持2代和3代的  然后也有2个BIOS 这样就得都刷了

双BIOS向来都是容错用的,头一次听说还有这区分,请问哪个型号的双BIOS主板是用来区分2代和3代的?

网友:
双BIOS   一个是主的  一个是副的

网友:
比如昂达主板吧昂达A770S+的板子就是双BIOS,上面丝印很清楚一个是DDR2一个是DDR3的BIOS。例如昂达A69的主板也是双BIOS,这种就是一个BIOS主,一个BIOS副,在正BIOS坏的情况下,跳BIOS的针冒后开机显示后,再把针冒调回来,会自动复制副BIOS的资料然后刷新正BIOS。次例子只针对昂达主板,其他主板不清楚

网友:
BIOS和上几代内存有直接关系的,你试试2代的刷个3代BIOS  内存开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