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的问题!很急, 在线等,谢谢各位解答!

楼主(2013-06-26):
今天终于收到淘宝网上发来的N沟道MOS管了,很兴奋,但是拆开一看,18N60  从芯片的字迹上看是一个18A 600V 的N沟道场效应管,但是感觉这个买的这个MOS管和要代换的MOS管大小不一样,买来的这个MOS管小很多,,,,要代换的这个MOS管型号是18nm60n  大MOS管 ,电压和电流都是一样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感觉这个小的弱不禁风!

网友(点评):
肯定不能代换,你看他的个头就知道功率不一样。

网友:
只要型号对得上,这只是封装形式不同而以,没关系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A:
只要型号,标示一样就能换,和电容差不多,电解电容一样体积不同,但耐压值和存储电量一样,绝对能换,这个只是封装技术上的提升。

网友B:
换是没问题,关键是插上去比较丑,对不口

网友:
没问题的,这个是电影版上的MOS管,可以代换

网友:
型号不一样,已经损坏的是 大的MOS管是18nm60n    要代换上去的MOS管 是小的 18N60 ,我担心小的MOS管上去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是没问题,关键是插上去比较丑,对不口

型号不一样,已经损坏的是 大的MOS管是18nm60n    要代换上去的MOS管 是小的 18N60 ,我担心小的MOS管上去会烧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6171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型号,标示一样就能换,和电容差不多,电解电容一样体积不同,但耐压值和存储电量一样,绝对能换,这个 ...

型号不一样,已经损坏的是 大的MOS管是18nm60n    要代换上去的MOS管 是小的 18N60 ,我担心小的MOS管上去会烧掉

网友(点评):
警告楼主不要反复发同一贴

网友:
哪有那么多好担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记得在保险处接个60W的灯泡就可以了,最好是100W,一般情况下不会烧

网友:
处理好散热,上机试一下,只要参数一样,就应该行

网友:
大的估计是进口的,小的吗,估计是国产的。能买到大的最好。

网友:
厂家不一样而以了只要型号对到就OK了

网友:
小的有点象假冒伪劣产品,最好购买原装的为好。

网友:
应该 可以代替。

网友:
大的那 个脚上套了个磁圈,也要换上,如果拿不定还是找一下两个型号的PDF看看

网友:
这只是新老工艺的差别

网友:
把散热搞一下吧,保险拆掉吧,在试一下吧

网友:
勇士们!!!    接上去灯泡,上电吧,没什么可怕的.成功离你不远啦.

网友:
MOS管型号是18nm60n  大MOS管 ,电压和电流都是一样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3699-1-1.html
电压电流都一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
嗯,查看PDF,如果参数和引脚一样,那理论上就通了,其他就是搞好散热了,不妨一试,应该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主,首先两个场效应管根本就不是一个厂家的东西。小的FQPF18N60从商标上看应该是Fairchild的,大的STW18NM60是ST公司的。上面有很多人说不管大小都可以,是明显错的。
功率和管子的个头大小是有关系的,功率大,个头大,datasheet是这么描述的。
另外,我在fairchild网站没查到FQPF18N60,它的来路值得怀疑。
所以楼主你还是买原样的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3699-1-1.html

网友:
可以代换,但是小的小了那么多啊,装上也不是很好看啊,最好还是搞一样大的

网友:
可以代换,没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不太好用,你的散热问题无法解决,再说你买的是塑封的!散热更不好了!暂时用应该可以,你那个封装搞个8n60的功率差不多!2个差价也很大哦!

网友:
参数一样应该问题不大,楼主试下不就知道了,记得试好后把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
你看你的是什么板,大约估算一下功率,才装上去吧,最多是又烧一个,再订一个就是了,几元钱而已

网友:
既然查到参数一致,那么可以尝试替换一下,不要纠结了
楼上的说封装大的功率肯定大,这个不一定,不同厂家生产的管子则有可能封装不同,如果这两个管子是一个生产厂家的还说的过。再说如果这个管子是采用最新工艺生产的呢?好的生产工艺,内阻小,发热量肯定小。

网友:
厂家不同,各种封装都有的,勇士直接上吧,担心的话就接灯泡

网友:
兄弟,胆子大一点,搞维修就是要胆大,经验都是试出来了...

网友:
小的那个是国产的,电流有虚标,换上不会马上坏,但重负荷肯定撑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