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S231HL LCD 显示维修经验

楼主(2013-06-26):
还没修过LED的显示器,今天接到宏基机器,开机故障时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

拆机一看,高压芯片是:MP3389EF

几个迷惑点:一是怎么测试LED灯的好坏?二是这个芯片暂时无任何资料。

求指点一下。

网友:
LED灯不亮会暗屏,在强光下能看到屏里面有图像,如果屏有图像的先把万用表笔接触灯管接口,按开关看万用表电压有没升高,有变高说明升压正常是灯管问题.

网友:
看VCC有12V EN有3.3V

网友:
能冒昧问一下,这个升高的电压一般是多少V?

网友:
是LED  还是LCD    LED 我遇到一个LED 排线借口坏了!  导致,屏幕不亮!(屏幕没有出现 任何字!

网友:
我是拿新的灯管来点的

网友:
发光管,一般都不坏,资料问题

网友:
不管是LCD还是LED 高压条供电都是12V到21V 要看你的LED屏是多大的一般17寸液晶是把12V升到24V或则36V,19寸一般是把12V升到36V到48V,
如果没有升压起来,屏就不会显示出来 但是用强光看得见

网友:
测得这个芯片的EN脚只有0.04V电压,在这个电压之前的电阻上有0.5V电压,已排除了电阻坏。淘宝上买不到这个芯片。看来只能用替代高压板试试了。

网友:
LED的背光供电应该叫恒流板,是保持电流恒定电压因灯条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