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G41MS 主板 内存电压低,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26):
各位高手,大家好!本人接了两片主板G41MS的,冠盟的主板!!

内存电压1.5V,现在输出只有0.6V,全板电压都低。
4PIN 电源旁的MOS管也是0.6V,PCEI旁MOS管也成了0.6V.

一般是内存供电部分原因,现在该换得都换了,W83.二极管,电阻,电容都排查了,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电压还是0.6V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MOS管哪个极是0.6V?

网友:
换了不好就查查W83旁边的电阻

网友:
内存供电一般由PWM电路产生,量到内存电压0.6V,更换8脚PWM芯片一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