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ATX电源插头测试问题

楼主(2013-06-26):
如题   ATX电源接上电源线  不短接PSON与地线的情况下测5VSB和PSON电压       正常数值是5V左右      但为什么一块好的电源  我在测这两个针的时候电压都是7V多点呢
      望解答   帮一下新手谢谢!

网友:
没有人赐教一下吗    在线等

网友:
是因为负载太轻,输出的电压可能会偏高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偏高多少算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呢

网友:
是因为负载太轻,输出的电压可能会偏高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偏高多少算是在正常范围内呢

网友:
电路有问题
主要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