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ATX电源插头测试问题

楼主(2013-06-26):
如题   ATX电源接上电源线  不短接PSON与地线的情况下测5VSB和PSON电压       正常数值是5V左右      但为什么一块好的电源  我在测这两个针的时候电压都是7V多点呢
      望解答   帮一下新手谢谢!

网友:
是因为负载太轻,输出的电压可能会偏高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偏高大约多少算是在正常范围内呢       哪位给解答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
电压高了。
查待机电路,431及周边电阻。

网友:
真没见过。。。怎么会有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为连接负载会出现电压高些 你的电源应该是那种40-60间的垃圾电源 测试HP 联想那种原装电源就对的。还有你的表会不会没电池了测试不准确。遇到过表没电了 测试电源12v变成16v的啦 换了电池就好啦。 你试试。

网友:
空载测试时高点无所谓,接上负载就是5V了

网友:
你那个电源已经坏掉了

网友:
在待机(没有接上主板)的时候下,这绿线和紫线的电压是标准的5V电压。但标准的,并不是说,万用表一量,就是5V,不许多一点,不许少一点,这是不可能的

任何电路的输出电压,都有个范围,可以浮动的。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所以,这2条线路当电压为5.1V,这样子也是正常的。但到了6V就要注意了。

那么,当你拿着一个万用表去测多个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正常电源,这2条线路的时候,得到的电压数值为7V多。这么大多的时候可以想到,应该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了。如果不是有故障,应该是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快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