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不引导win7光盘

楼主(2013-06-27):
macbook pro本子一台,客户原本的win7系统不能进去。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装os系统可以,但是用来引导win7的光盘却办法引导。这是什么问题呢 ?有见过大师请指教,需要刷bios吗?注:此机原本是可以单独引导win7光盘的,因为我有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即使硬盘没有os系统也可以引导win7的光盘,光驱是可以肯定能读盘。

网友:
求大师指点啊

网友:
A1278 p8600的板子,不能引导win的硬盘和光盘。mac os的可以

网友:
bootcamp分区后点开始安装 ——重启——win7光盘启动引导时!!!没有光标,没有安装画面,无限黑屏!笔记本也是在启动的。就是一直黑屏,不显示安装画面。光驱 U盘都试过了????机子刚刚拆开的 换了78个碟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装不进?

网友:
有些老版本的苹果是不支持WIND系统的,没办法的!除非原先就是WIND平台的那从硬盘入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外接光驱试试,我有遇到过AIR和光驱不兼容的,换个光驱就能启动了。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啊,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一台,A1278   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