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4A无CPU电压维修,送上刚买的ba41-01666a图纸

楼主(2013-06-27):
型号:三星300e4a
故障触发不亮机,电流待机 0.009左右跳变,触发后0.3停顿大概10多秒。0.15,定住。 测得数据 无cpu电压 无显卡供电
参照 月饼 的H55平台isl95831供电分析,
VR_EN 和芯片几个电压都是正常的

拆除一个PROG1上的电阻 R88
开机电流马上跳到0.7左右,证明了95831和它的外围还有MOS管都是好的,
此时再测还是无显卡电压,(开始没图纸,只能推断是先有显卡电压才会出CPU电压)

基地没有找到图纸,没法继续。
这里想到了万能的TB,再次感谢马云。
花了九大洋,买下了图纸。
打开一看,显卡供电由ISL95870产生

测得EN脚开机0.03A电流时候电压为0.3V,当电流上到0.15A时候突然掉到0V
看图纸发现EN的断点 SMT12 断开后有0.5-1V左右,看来不是芯片自身拉低的。
图纸上显示这个EN可以来找两个地方,分别是EGFX_CORE_PWREN和KBC3_PWRON
三星这款机选了前者
由于时间问题没有继续追查EGFX_CORE_PWREN

而是补上R301 上了个103电阻,开机电流一路高歌。
屏幕上可爱的logo出来了。
三下五除二装机,一切功能正常
图纸就送上了,弥补了这个空缺
加点分吧。

想请教一下同行,这样接上另外一路作为显卡供电的EN对后期有没有什么影响?

三星300E4A

有些不明白。

网友:
请问LZ显卡供电开启EGFX_CORE_PWREN电压低,不明白加什么要加个电阻,是上拉的作用吗?
(而是补上R301 上了个103电阻,开机电流一路高歌。)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PROG是干嘛的,为什么下了R88电阻,电流就上来了,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
pg电压跑信号,即分组供电都有了!CPU供电芯片收到后开始开启CPU供电。

网友:
图纸是个好东西,加分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双路的,一路不正常取另外一路,图纸上有 只是没装R3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PROG是干嘛的,为什么下了R88电阻,电流就上来了,是什么道理啊,

看看月报的关于这个I3 I5的cpu供电芯片的电路分析吧,其他我也不懂

网友:
你都没有讲你几时把R301拆出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不把R301补上了,真是太好维修了吧

网友B:
就把R301补上这也太好维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把R301补上这也太好维修了吧

这个R301本来就没有 厂家没装上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讲本来厂家没有装上的元件,你帮它补回去,之后机子就被维修好了,是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啥去掉R88电流就上来了!看了规格书,PROG1这个主要是控制各相的电流大小。0的话就是最大电流。

网友:
你可以去看下三星的rv520图纸也是HM65,供电芯片也一样。显卡开启也是KBC3_PWRON
时序不会乱。

网友:
看的我有点迷迷糊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PROG是干嘛的,为什么下了R88电阻,电流就上来了,是什么道理啊,

哪位高手解释下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看太明白r301是本身厂家没装,还是掉件了

网友:
这样做风险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