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42L 雷击维修 陷入困境

楼主(2013-06-27):
联想邵阳E42L雷击 拆开本发现没有 3V  5V 查待机芯片 MAX8734 的14脚 BST5 没有电压 经查发现断路 飞线 后有了 3V  5V  按开关不加电,开始不知道是雷击的,发现网卡待机时发烫,拆下后还没上电,接下来按时序来了 查到EC没有输出 PBTN OUT#给南桥,EC的供电 正常 时钟没有32.768 ,换了晶振一样后把EC换了,能上电了 ,测主板的各电压 ,1.05V只有 0.38V   测1.05VR 电源芯片ISL6269ACR供电 开启信号正常后换了电源芯片电压出来了, 现在电流到0.4不动 ,下面不知道怎么修 了,电流0.4 不动 ,南桥已发出复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跟正常的对比下0.4是不是偏小

网友:
E42L
是不是仁宝的电路呀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吗?出来了测下CPU的复位有吗?没有就是北桥的问题 了

网友:
看下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板子人家说南桥坏的多

网友A:
仁宝电路没有 hwpg检测功能 ,你看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电路没有 hwpg检测功能 ,你看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晕死了 本来就修好了 修 1.05V时断路点没有焊上。

网友A:
呵呵 好了吗  我没修过  待机多少 给下电流跳变数据看看  B+对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好了吗  我没修过  待机多少 给下电流跳变数据看看  B+对地多少

待机 0.012     电流 0.65   0.95   1.2  接屏

网友:
谢谢,感觉待机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B:
1.05V通常是给南桥供电,个人感觉南桥也坏了,雷击的南桥网卡一般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5V通常是给南桥供电,个人感觉南桥也坏了,雷击的南桥网卡一般都坏

本来就修好了 修 1.05V时断路点没有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修好了 修 1.05V时断路点没有焊上。

呵呵,那这就是属于不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