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很怪现象

楼主(2013-06-27):
电源通电 测试5vsb 电压正常 过一会电压会自动下降到 就只有2v多  在放段时间 测试5vsb 电压5V 又正常了 这是那里坏了  还发现通电后 里面像 变压器那种 电感 会很烫 和有烧焦味 那里坏了 求维修思路 俺是小小白 最好说明白点 俺是小小白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辅助电源变压器有局部短路漏电情况。

网友:
这是个棘手的隐疾!

网友B:
换掉颜色发暗的高压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颜色发暗的高压包试试

师傅我的是电脑电源 那有高压包

网友C:
直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D:
没得救了 ,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得救了 ,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变压器是好的 我换了个上去也一样  5vsb线 对地 短路了 该从哪里修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辅助电源变压器有局部短路漏电情况。

5vsb线 对地 短路了  怎么修啊 从哪里修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电源试试,

变压器是好的 我换了个上去也一样  5vsb线 对地 短路了 该从哪里修那里啊

网友:
短路那条线往回一个一个检测了

网友:
换5VSB上的电容,你看看电感线圈极变压器,大电流的地方有没有虚焊!其它地方的电容有没鼓包!~

网友:
并接的稳压管拆掉试试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两个整流有软击穿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好的 我换了个上去也一样  5vsb线 对地 短路了 该从哪里修那里啊

5vsb短路? 后级不就那么几个原件吗?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