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大家都知道,我不知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我有一张:B141EW04的屏,(也就是神舟F1600的原装屏)。在架子上,开机白屏;离架(就是折掉架,将屏离开架,开机,用手摸屏板显示正常。)这情况是那里接触不良一样,但用去N多方法都不能解决。用过的方法:测屏线,测屏供电,屏对地打阻,加焊所有元件,换码片,换另一台机,换高压条,将屏壳与地断开,用电容与地通交等等都无果。情况都不变。如摸好后,你不动任何地方,再开机,它能用。一上架又是白屏。下架又开机摸,又会好。我这样反复近100次了,乃不能搞好。请见过的说一下。
另问一下:驱动板的MCU,与屏码片它们是什么关系;它们各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这是通病屏我碰到几百片了,绝大部分可以搞好,但也只能暂时用一下 几个月时间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如何搞好,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有方法不说扣分。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楼上的请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
会不会静电或干扰啊

网友:
完全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二楼的,不管咋说,也应该说一下方法。不愧是网上的修友。

网友:
这种屏 你用手挤压屏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屏会马上变好!说明有虚焊不牢的地方
解决:
在屏的左(右)上角基板下面垫一个1MM左右的垫子(长方形的),再用透明胶把基板固定好
就行了,这是这种屏的通病!
但时间长了,基板虚焊过份严重了,就不行了,只有返厂重新SMT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