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1802报错

楼主(2013-06-27):
e40 1802报错。论坛的方法都试了。没用。此机开始是南北桥后面进水腐蚀短线。造成开机掉电。后来修复后出现1802错误。刷bios和在dos下刷补丁都没用。U盘启动纯dos下刷补丁。打开那个补丁没有任何提示。不知道刷的对不对。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无线网卡报错,用U盘系统启动盘在DOS环境拔掉无线下运行解1802程序,好了,再插上无线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报错,用U盘系统启动盘在DOS环境拔掉无线下运行解1802程序,好了,再插上无线开机。

我试过了。拔掉无线网卡。然后进纯dos。运行1802.com,不过没用啊

网友B:
报无线网卡错,你插无线网卡了没,要是插了就拔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无线网卡错,你插无线网卡了没,要是插了就拔了吧。

拔了就好了。但是客户想要用无线啊

网友:
来学习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了就好了。但是客户想要用无线啊

呵,买一个无线不就行了,要买对应的无线网卡哦,不然还会报错的。

网友D:
你插的无线网卡对不对啊?如果不对不管你怎么解也没用。1802解密软件对付老机器有效,新机器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插的无线网卡对不对啊?如果不对不管你怎么解也没用。1802解密软件对付老机器有效,新机器没什么用。

网卡就是他原来的。肯定对的。估计1802对新机器没用。唉。客户拿走了。让他插个外置的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