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输出端有13根线,求线序是怎么的

楼主(2013-06-27):
飞利浦的显示器,求高手指导

网友:
这个显示器没有标注,头疼死了

网友:
型号是222e2,求高手,指教。。。

网友:
饼哥帮忙呀,谢啦

网友:
看看电容就大概知道输出是多少伏的了,剩下的也就只有亮度调节和启动,接地就更容易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用万用表测量下不就知道了,说有液晶只要有他A/D板要的电压和地
接过去就可以了 一他的不管

网友:
关键是这个板子是坏的,好的我会测,坏的,不知道怎么弄,电路基础差。。帮忙,谢了。。

网友:
电源板是坏的。你想改版但是不知道那个是供电信号对吧,供电可以从电容那找,主板接上供电就可以工作了。通电后你在测哪个是开关信号 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好修一下嘛  显示器电源板比atx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