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10TG 电流表跳变有些奇怪,会是CPU问题吗

楼主(2013-06-27):
acer 4810TG主板是一块巴掌大小的板(集成CPU,独显),上图

插电,自动触发上电,电流有跳变0.34--0.79稍停一会掉电重启,电流再次上至0.79不动,也不掉电了。
有时开机,电流一闪就是0.79,没有跳变。。。
测量各电感电压都正常
BIOS刷过,显卡/北桥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会不会是CPU问题呢?
请走过路过,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请一二。。。。

网友:
这种集成的板CPU BGA问题很常见..你BGA下CPU可能会有惊喜哦

网友:
貌似没跑马吧

网友:
多半是CPU

网友:
你先加焊CPU,不行在找一个图纸来看一下子上电时序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A:
我修过一台加焊一下CPU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加焊一下CPU就好了

也是ACER这款机子吗?加焊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ACER这款机子吗?加焊CPU好了?

嗯,也是ACER 4810

网友:
这款机子修道过CPU坏的,最后换U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