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笔记本键盘12347890失效

楼主(2013-06-27):
换了键盘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4-12-7 20:02):
如楼下所说,果然是通病。

网友:
这么多按键不能用,貌似曾进液的机器,重点查键盘控制芯片--键盘接口处有没断线

网友:
好像没有进水

网友:
这是通病吧,把快捷键那排线别插就好了。。。

网友:
只保留键盘看看,把快捷键拆除掉

网友:
这款机把接口插插有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