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重启自动关机!!!

楼主(2013-06-27):
SL400之前花瓶 换完显卡之后好用了 现在是用电池重启正常 用电源一重启机器就关机了 在开还能正常用 有遇到过的给个思路
!!

网友:
你裸板试了没有?
你用裸板接电源重启试试,把电源头和主板离远一点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就刷BIOS看看。

网友:
换系统试试,不行就在刷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系统没关系啊 我再BIOS里保存重启都自己关机

备份原bois  在刷个bois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