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L600笔记本电脑求助即TL8515

楼主(2013-06-27):
首先声明本人菜鸟一只,爱好维修任何东东。前段时间一朋友的一台东芝L600笔记本电脑因夫妻吵架被破摔了一下,导致主板吃着螺丝从D壳上脱落,屏幕碎,不开机,送售后告知已也无维修意义,于是这朋友把这废物送给我了,我闲来无事那就修修呗。先不管屏幕,打开笔记本检查主板,主板系统待机供电5V,3V正常,开关有3V高电平,开机无一点反应,后来拆开CPU和GPU上的散热架和风扇后,发现有一芯片即TL8515RA有明显的烧毁痕迹,tl8515是一草一24脚的芯片,上网查不到该芯片的图纸,因其在网卡边上且有连线接网卡,故判断其应该是一网卡芯片,该机开机芯片是62882。现求助:一:TL8515是否网卡芯片,求其图纸。二、如系网卡芯片,将其拆除是否也可以开机。三、求助62882的开机时序电路(或引脚功能),并求助接下去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旁边是否带25MHZ的晶振,如何是就是网卡咯,至于维修思路自己摸索吧,做维修不是靠蒙就可以,那谁都可以干

网友:
拆掉网卡一样开机进系统的!开机时序太复杂了,简单说不完……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发热
拆了再说

网友:
仔细又检查了一下,这个芯片不是网卡芯片,网卡芯片是Ar8152,这块芯片到底干什么用的,有没有图纸呀,分享一下,谢谢。附图

网友:
说过了,本人是菜鸟,不是职业做维修的,只是业余时间爱好而已。

网友:
那是网桥,防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