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帮忙吧,玛雅LW98 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6-27):
接到一个显示器,一开始亮不住,判断灯管的问题,换之后能亮住了但是悲剧来了,能显示但是画面泛白渐渐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些彩线,已代换主板试了故障依旧,屏没碎,不会修电路啊,现在要赖上我了,求助

网友:
坐等师傅救救我

网友:
师傅们,求求你们来一个吧

网友:
版主,来救救我啊,应该对你们说是小问题

网友:
重点查屏供电。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试

网友A:
代换驱动板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驱动板试了

通用驱动板?

网友A:
是啊,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通用的

如果屏线换了的话就就要查屏的供电了。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话、 白屏看屏接口哪里有个保险   5V   在看12V屏升压有没有起来、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屏坏了 你把屏上面的主芯片坏了 不好就不要搞了 修好的可能不大

网友:
这种情况,你在换灯管的时候把屏弄坏的可能性很大.不一定要碎才是坏嘛....总之,你好像要亏钱了..

网友:
兄弟屏换坏了,把机子灯管弄坏,还给客户就说屏坏了,修不好

网友:
有彩线你赚到了,屏坏居多

网友:
應該是新手換燈管把屏給搞壞了。

网友:
可能真如他们所讲屏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