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通电后常亮.

楼主(2013-06-27):
长城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通电后常亮.求解中..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修来修去,感觉是驱动板的事,现在不换驱动板,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吹下来,指示灯不亮了。但是屏幕还是不亮。求高手、、、、解、、谢啦!

网友:
你怎么认为是驱动板的事,高压,灯管都试了?

网友:
都试了,灯管,高压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高压正常应该亮,驱动板坏应该是白屏才对,

网友:
对啊。外接电源。还是内置的。外接就换个电源试试。内置。我个人感觉应该是。12V 5V那2个 10V 1000UF左右的电容问题

网友:
加根高压条看看呢

网友:
现在直接接的高压板,换是不亮

网友(点评):
你觉得屏的问题可能吗?查查吧。呵呵。

网友:
要先确定高压板和等管是不是好的,这个你会啥

网友:
我看上面说的你都确定了高压板和灯管都是好的,那就测量下A/D板上面的电压了 看看亮度信号和开关型号

网友:
如果A/D板上面的电电都OK  那一般就是这两组型号里面的一组信号出了问题了,

网友:
不过我修到好多的显示器都是A/D板结果边上这两个信号上面的小贴片电容坏了 不要就OK了

网友:
祝你好运  这个问题好搞 不要慌一切就OK了

网友:
谢谢大家,等我修好了,向大家汇报答案

网友:
换块A/D板比较快,也好收钱

网友:
好搞就是修不好,哈哈、、、现在高压板换新的了,可是故障依旧、、、、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已近修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祝你们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已近修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祝你们生意兴隆!!!!

楼主分享下换到哪就修好了吧

网友:
修来修去,还是驱动板的事。换了个通用的20.赚了100多元

网友:
你那报价和我们这差不多,我们这报价正常情况都是80,换板的话 100多

网友:
从网上找一下软体吧,升级一下软件即可,也可以从同型号的机器上在线拷一份,在重新写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