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一下?主板的这开关线怎么插,有规律没?

楼主(2013-06-27):
草根求助一下?主板的这开关线怎么插,有规律没?

有的主板
标的清楚还好插,可有的草根看不懂,不会插啊,求助一下前辈们有什么规律,可循,正负极怎么分啊??、

网友:
我从百度上看到描写这样的诗:
缺口旁边是开关,开关对面是重启。重启旁边是硬盘灯,开关旁边是电源灯。就记得这些,而且这个对是图片里的插针有用

网友:
几个插座,可以在百度多搜些电脑资料看多了你累计多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往缺口那边是负极

网友:
部分正负极,只要,复位,开关,灯插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