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高手都用什么型号热风枪

楼主(2013-06-27):
本人的安泰信AT8205热风枪拆场管,IO根本不行,套上850风嘴温度有上不去,只适合做BGA,很想知道基地大师们都用那个型号热风枪,看月饼焊接视频那款风枪是什么型号的,拆焊都很快,多少钱买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从风嘴看貌似850的。

网友:
是不是我这个8205热风枪再买个850手柄也能像850风枪一样好用呢?

网友:
850  852D 风枪。气泵型的比风机型的好用。拆场管I0很容易的。以前用过山寨的赛克的852D,很难用。

网友:
我有个气泵的高迪850不是旋转风的也不好用,吹塑料很容易融化啊,吹元件也容易坏,打算淘汰它

网友:
我用的焊霸852D+ 感觉一般320个大洋

网友:
赛克的852D拆场管确实不怎么行。

网友A:
安泰信AT8205?兄弟呀,那东西就不是用来吹小件的,别忙了。
换858A吧,我们现在正在用着呢,好用。

网友:
850系列气泵式的感觉不错

网友:
你的技术有限!有待提高!!你不会用8205那就送给我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AT8205?兄弟呀,那东西就不是用来吹小件的,别忙了。
换858A吧,我们现在正在用着呢,好用。

但是它也配有几个小风嘴啊

网友:
我这里有有一个塞克858d,数码管闪烁,无风不热,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它也配有几个小风嘴啊

不要为那几个小风嘴所迷惑,我以前也用过它,拆小电阻、电容根本不行,我一度曾经认为旋转风枪就这样了。

网友:
但是我拆掉风嘴,测温度最高也不到450度哦,确实拆不动元件,做BGA上加热可以

网友:
还没开始用,先来取经,以免买了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