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 新手求助 联想E420开不了机

楼主(2013-06-27):
看了很多网上论坛,基本上断定是 D95280 那块的问题

现象: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插上电源,D95280芯片烫手。

求助:网上说短接EC44引脚可以暂时解决问题,小白想自己试试,网上找了图纸点位图,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到EC44引脚,还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本人非专业维修人员,本子是自己家用的

通过下面两位大侠的帖子,初步判断出了EC44引脚的位置在C2712芯片侧。正准备试试,回来跟大家汇报结果。

bear7712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9000-1-1.html
阿建J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170&reltid=539000&pre_pos=1&ext=

网友:
没成功,看来要去电脑城了

网友A:
你那个不是短接能小解决的,你说芯片发烫,是不是有短路了,你的帖子地方也发错了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据我老婆说是电脑正常运行过程中,我儿子胡乱按键盘,然后出现了这个症状。我再按照短路的方向再查查试试看。
新手发帖,不是很熟悉,可能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不是短接能小解决的,你说芯片发烫,是不是有短路了,你的帖子地方也发错了

多谢指点。电脑正常使用过程中,儿子胡乱按键盘,出现的症状。我再往短路的方向查查看。

新手发帖,不是很熟悉,有可能发错地方了。

网友:
直接换个主芯片,,待机情况下发烫肯定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