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打磨电源IC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3-06-27):
这个是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外置电源,DC14伏,3A,上面的八脚电源IC打磨掉,是不是UC3842或者3843的型号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别修了,换一个还快,一个也就16元

网友:
可从外围电路和元件入手,大概的分析下

网友:
找出3842的电路图,看看外围元件,从而判断芯片型号!

网友:
把这个芯片的外围元件都画出来,参照UC3842或3843电路图看看是 否一样的。

网友:
看电路蛮像3842的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山寨电源

网友:
直接换上去试一下看

网友:
这个维修成本不比买个新的电源要低多少。。。

网友:
三星的电源不会打磨吧,是山寨的电源

网友:
可能楼主是二入购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