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8刷BIO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华硕A78的板子没出问题之前网卡能用的,出问题后刷BIOS可以点亮了,可悲剧的是网卡不能用了,是刷的BIOS的有问题吗?

网友:
你的是什么网卡
应该刷的BIOS,现在你的MAC地址不对了

网友:
你刷BIOS是升级还是什么?

网友:
之前刷过2块华硕的bios,同样都是刷后网卡不行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网卡选项,有些BIOS刷新后自动选着的关闭。正常BIOS刷错了,能开机显示,一般不影响不认网卡

网友:
可以尝试在XP下网卡属性里写上一个mac地址应该可用然后做好备份,可以使用主板贴纸上的MAC地址也可以使用任意12位的地址,呵呵,这个不是刷写BIOS,只是为了让造作系统指定MAC地址的,完全安全,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写MAC地址的工具。

以前有张板就这么写好的 。

网友:
华擎的板刷过BIOS后基本上网卡是不能用的,都认不到MAC

网友:
给个具体型号,我可能会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