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3-06-27):
联想z465  LA-5753P 开机不显示,AMD独显 上电,电流2.25又回到了1.65左右就没有显示了,显卡也做了,北桥也做了,就是不行。求各位高手给我指条明路,到底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系统总线看波形像过内存,没过显卡,显卡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BIOS 刷过,没思路了

网友:
发错地方了, 版主帮忙改下吧 谢谢了

网友:
附上图 _NAWE5

网友A:
郁闷  到底啥问题?

网友:
估计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2017-06-07):
引用 网友A:
郁闷  到底啥问题?

BIOS   ec问题,,,原BIOS 开机10秒花屏,刷别的BIOS跟你现象一样

网友(2017-07-11):
同样的 故障 还没有修好

网友:
换 南桥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