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1920NW 白屏

楼主(2013-06-27):
三星 E1920NW机器故障 刚开机正常 按开关按键关机再开机就白屏 拔掉显示器电源线 重新插上开机又正常。。。。。。。反复如此。请哪位大侠说说 谢谢
三星
显示器

网友:
你量下屏接口那边的供电都齐全吗,白屏一般和屏,屏线,显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