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3-06-27):
求个快速判断电源的维修方法

网友:
多修,这就是方法!你修的多了,自然就知道!

网友:
各种电源我知道电子电路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关键是要知道怎么去维修怪症的吧,现在觉得自学好难呀

网友:
想能精修疑难杂症的话,除非你高、精、尖

而高、精、尖意味着什么?你懂的

网友:
ATX电源快速简单半段好坏方法就是把14脚绿色线与旁边13脚或者其他黑色接地线用镊子短接,风扇转动的话,电源基本OK

网友(点评):
确实是基本。也有可能电压过高,负载能力差。现在手头上还有个电源,也能转,但3.3V电压过低。

网友:
你是什么东西有问题,你说问题,3.3VSB还是3.3V电压低,不低于3.0V问题不大

网友:
接到一个电源,首先用电源测试器,测试一下,有没辅助5V,如果没有,就看保险有没烧掉,如果保险烧了,一般都会炸机,有可能烧了很多东西,量量整流桥的两端,基本会出现短路的情况,这里就要拆掉前面一排三极管,有的是两只开关管,辅助5V是芯片,有的是三只三极管,有的是一只三极管,一个大的MOS管,要看电路怎么设计,基本思路就是要找出坏件,先把辅助5V修出来,我修的ATX电源很多都是电容鼓包引起主开关管炸机,特别是长城电源,换大电容,必需换容量耐压值一样的,电容坏了,分压电阻是必坏的,一起要换掉,最好换一对,一般是100K,或150K都可以!三极管如果炸了,就要查查,基极连的1欧的39欧,4148二极管,如果不换同样不启动,当然后级要正常,辅助5V修出电后一定要量一下,有时电压会高,查光耦,431,还有到431的贴片电阻虚焊,当然有的不是贴片的,有一次大三极管基极的39欧贴片电阻,虚焊,启动一下就保护,搞了好久才找出真胸!电源这东西修的多了,接到客户的电源用测试器测一下就知道里面哪里坏了,其实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