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不亮机

楼主(2013-06-27):
HP4411S不亮机,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都是1V,内存供电1.5V,上内存阻值卡用表测不到复位电压跳变,可调电源电流到0.9,拆掉内存还是0.9,用表也测不到内存时钟,拆掉和不拆掉内存,电流都没变化,是不是就卡在内存了呢,会不会是北桥没发给内存时钟信号呀,还是显卡虚焊了呢,在线等指点

网友:
这款机子,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看CPU有没有复位,CPU复位正常的话。先加热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BIOS 刷下看看吧。。还有 显卡比较容易坏的 这个机器

网友:
这款机子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A:
要么不跑U,要么不认内存,一上电就0。9A期间有没跳变么?》先测下主复位有没出来吧,无线接口的22脚。,

网友B:
做北桥弄好了,告诉我思路可以吗,把他们之间关系告诉我,这个开机时序不应该是南桥复位通知北桥,北桥在通知CPU麽,CPU都有复位了还有北桥什么事情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不跑U,要么不认内存,一上电就0。9A期间有没跳变么?》先测下主复位有没出来吧,无线接口的22脚。,

应该是不认内存的,我把内存拆下来故障一样,电流中间没有跳变,我焊的北桥可以亮机了,只是不知道原理,可以指点我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北桥弄好了,告诉我思路可以吗,把他们之间关系告诉我,这个开机时序不应该是南桥复位通知北桥,北桥在 ...

这个嘛。。。。。纯属经验。。。。因为不过内存,内存是挂北桥的。所以就干北桥了。。。至于CPURST有没有是想确定CPURST之前的电路有没有问题。CPURST有了,就说明CPURST之前电路没有问题了。然后不过内存就是北桥了。。。。本人也是菜鸟说错了么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认内存的,我把内存拆下来故障一样,电流中间没有跳变,我焊的北桥可以亮机了,只是不知道原理, ...

这个不好说,可能是北桥空焊导致北桥与CPU的数据通信有问题,北桥与内存的数据通信有问题、也可能是北桥与南桥的数据通信有问题,一般可以在内存的排阻用波波测出板子为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