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有点困惑,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6-27):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MxMjY4fDZmYjViMmI5NmE5YjBmZDIyZjk3NWM2N2U2MjZlMmU5fDE3NzY1MDY1NDY%3D&request=yes&_f=.png有个杂牌板,能开了机但是上管和下管那个地方温度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管子坏了,可是取下量有400多,在线量到滤波电容正负之间只有004的二极体值,太小了我不知道正常不,电容取下量能充放电。真是怪了

网友:
先下掉CPU再量,如果电容正负极之间还是很小那就说明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哎,都日惑了,这两天

网友:
要把CPU取下来测量才为正常值,装上CPU,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正极对地只有几欧是正常,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以为是短路了。

网友:
发热的那路供电可以不装啊   把那路的上下管取下来试试

网友:
CPU没下量二极体值只有4欧是正常的,你得拿下CPU再用二极管档量MOS管二极体值才是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