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2461W显示器接DVI无显示,奉上论坛上没有的MCU程序

楼主(2013-06-27):
先开机再接DVI线就有显示,先接DVI线再开机就没显示。以为是程序的问题,刷里故障未排除。论坛上没有这个程序,网上买的给大家分享。AOC的程序都爱出问题,给大家备用。
型号:易美逊G2461W    TFT23W90PS
主板型号:715G3151-1
MCU M25LV020  (U402)

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教啊?

U402 PM25LV020.rar

256 Bytes, 下载次数: 4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谢谢!这机子很新啊,你们一般在哪买

网友:
易美逊也是AOC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机子很新啊,你们一般在哪买

淘宝

网友B:
程序是空的,不可能好使,,,怎么会说写入后故障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空的,不可能好使,,,怎么会说写入后故障不变???

是空的?你确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空的?你确认吗?

100%是空的,,,不知道你怎么刷写的,,

网友:
这程序写进去,开机都不可能的,,

网友:
我还特意下载了下。不是空的啊

网友:
DVI不显示是DDC数据错或者是DDC数据空造成的问题,要重新刷DDC数据啊,怎么会是U402 数据问题啊,白浪费钱。

网友:
楼上高手,是DDC数据的事。没找到程序,放弃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驱动板应该是将DDC外存储的,DDC数据主要牵涉到尺寸,分辨率,机器序列号等信息,有数据提供刷,如果嫌麻烦就算了,毕竟VGA还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