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开机键 要按2次才能开机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6-27):
求个思路 主板的开机键 要按2次才能开机 这个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把按键换了

网友:
是三星的吗?三星的机器很多都是插电要等3-5秒后,按开关才有反映

网友:
是一块映泰的P41主板 ,我把晶振的引脚重新焊了一下 ,正常了。 以前不开机 是 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上去,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是 没焊好!!!

网友:
INtel的板子通电有延迟

网友:
第一次按键热身,第二次正常触发。用变压油或缝纫机油滴进开关按钮反复按压几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