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6-27):
  手上有一块独立显卡,开机后温度60++,鲁大师跑下温度70++。把风扇拆下来上了硅胶,温度没降低多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台笔记本,改风扇5V也没多大效果

网友:
感觉一般温度不上80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不用在意,,,

网友:
85°以下正常,华硕电脑100°以下属正常

网友:
显卡温度一般都不低,特别是高端显卡!对机器进行除尘,加散热硅胶!还可以外加辅助散热风扇!最好可以改善机器工作环境温度哈

网友:
温度不算太高,应该机器不是放空调房里的吧,现在气温这么高

网友:
设计就这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
更换水冷~~或者更换大风扇

网友:
换个散热器就好

网友:
我的显卡温度也很高,进来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应该是原来的风扇风力小或者不是直吹、你吧塑料件拆下来。铝片裸露,直接在铝片上拧一个CPU的风扇。绝对有作用。

网友:
要看是什么显卡,温升多大,建议你更换风扇试试,或是规划一下风道

网友:
算是不高了,8800gt,AMD hd4xxx都70,80度,gtx480满载100度更是家常便饭。

网友(2013-12-19):
加一个散热的小风扇就可以了,或者加一点散热片,在显卡背面加一个散热片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
看温度升高后影不影响性能,会不会花屏蓝屏死机,如果不,就是正常温度。

网友:
这个温度好实讲,也算正常温度,如果硬要低,只能换散热或强排风。

网友:
检查显卡有没有别的毛病,看看电容之类的有没有爆

网友:
加一个散热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