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BGA维修

楼主(2013-06-27):
自已用的BGA,去年买的,还没怎么用就出毛病了,就是上下热风没风了,风扇在通电的时候转一下就停了.如果是保三年的话还没过保,但估计风扇电路不会太复杂,还是自已动手吧.拆掉螺丝,打开下面的盖板,看看里面零件并不多,布线还算规整.有一个12V的开关电源大概就是给风扇供电的了.量一下12V输出端,电压还不到5V.拆下来开壳,还好,看到线路板有一个电阻一端脱焊了.重焊一下,顺便把那些有可能脱焊的地方都焊了一下,以免再出这样的毛病.安装,再通电,好了.挺简单的.

网友:
也算是秒杀了。

网友:
运气好,呵呵。没过保就拆啊

网友:
还是楼主够有胆识魄力~

网友:
厉害没有过保就拆了

网友:
楼主准备收自己多少钱?

网友:
我的360T 没电池  换电池的时候把PLC的线拆下来了  不知道怎么接 在等工程师电话呢!用仪表的   没有PLC  好像没看到么?

网友:
现在是学会修BGA了,因为做维修都不想修了,我们去修好呀,呵呵

网友:
强,没过保就拆啊,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希望以后不要再出问题

网友:
楼主不错,不愧是干维修的?

网友:
以后再出问题就麻烦了,售后估计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