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7主板问题?

楼主(2013-06-27):
全板电压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码,刷过BIOS也不行。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电压正常不代表不坏,另外你的bios的程序有的时候一样的名字,内容不一样,,我也遇到过,,去官网下个bios,多几个地放下,我就是最后,N个bios才好使,虽然情况不一样

网友(点评):
说的极是,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那要看什么板

网友(2013-10-25):
北桥问题  上BGA试试

网友(2014-04-21):
没有用啊。这没有碰到过

网友(2016-02-16):
我手里也这块板,一样不跑码,偶尔能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