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电脑集成显卡 装完显卡驱动重启电脑屏幕会变暗

楼主(2013-06-27):
有台集成电脑装完显卡驱动重启电脑屏幕会变暗,屏幕还有点闪
重装系统还是一样,换过系统还是一样,显卡驱动换过好多个版本都不行

哪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调整一下合适分辨率看看

网友A:
你是什么电脑型号的,你可以驱动一下电源管理,之后外接VGA试一试,之后回复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电脑型号的,你可以驱动一下电源管理,之后外接VGA试一试,之后回复我

台式电脑 主板是映泰集成显卡 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B:
能进安全模式吗?    到官方去下驱动。在不行的话   就不要用GHOST 一步一步的硬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进安全模式吗?    到官方去下驱动。在不行的话   就不要用GHOST 一步一步的硬装

安全模式可以进的,官方下驱动也是不行,不知是不是主板显卡有问题

网友:
刷下bios,,你用的什么系统刷什么的bios,我笔记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刷了应该差不多。

网友:
怪事,刷了BIOS也不行,,不知是不是BIOS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模式可以进的,官方下驱动也是不行,不知是不是主板显卡有问题

是AMD还是inter的,如果是AMD的话有可能跟内存有关哦

网友:
是什么系统,是笔记本吗?笔记本不建议装xp

网友:
调整下显示器亮度看看

网友:
这个到从来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