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笔记本

楼主(2013-06-27):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ACER 4310
笔记本
主板的版本号是VOLV MB 07200-1M 次笔记本开机到XP滚动条的前一个画面都不动了 整个屏就左上脚一个白点闪动,硬盘和内存和屏都已经代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求助 急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急求助客户急催 各位大侠快出来帮帮忙啊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1先换个硬盘做系统试试看看是不是硬盘坏了,2拔掉外置设施,,无线网卡呀,,,光驱呀,,3你回复一下你是什么cpU,换下试试,,实在不行干下南桥,干南桥仅仅试试,

网友:
出了没有换南桥 你说的
这个我都做了

网友:
我就是现在不能确定 害怕换了南桥还是不好 就切了 所以我一般不动桥除非是确定桥问题我才动
有没有其他地方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CPU是intel的CPU
继承显卡

网友:
这机子你用安装版的镜像试试 好多系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