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闪烁黑屏

楼主(2013-06-27):
一台dell 2209waf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画面闪烁,然后黑屏。关掉显示器重新打开,显示恢复正常,几分钟后再次黑屏(黑屏时指示灯为绿) 。 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测的高压板输入电压正常,正常显示时高压正常,不知原因何在,求高手解决。另外,如过用通用高压板的话,能够替换吗?

网友:
尝试去测试一下灯管是否正常的

网友A:
黑屏后高压电源24V是否还有输出??

网友:
通用驱动板可以是可以就是要写驱动麻烦

网友:
检测灯管,看看有坏的吗?

网友:
是多少寸的呀,估计很大吧。你应该用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你通电测试下,正常时是多少V  在灯灭的时侯 是多少V ,我修过一台,正常时电压正常 灯灭的时侯,19在跳,还有这种大尺寸显示器,用的是U型 灯管,普通高压灯,点不亮,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只有先买块原型号高压板试看看。这种其它高压板点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屏后高压电源24V是否还有输出??

今日重新开机测试半个小时,未见黑屏,只是不断闪烁,期间测得电压23V,12个高压包输入电压在145-155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日重新开机测试半个小时,未见黑屏,只是不断闪烁,期间测得电压23V,12个高压包输入电压在145-155不等

我今天要修三个显示器,都是金鱼机上的,有一台是60寸 的就跟你说的故障一样,结果晚一点送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后高压电源24V是否还有输出??

终于赶到黑屏了,检测一下,24V供电正常,右边的4个mos管是没有输出的,高压包也没有电压输入,怀疑是保护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