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3 没有声音

楼主(2013-06-27):
机器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没有声音 在管理器里能发现声音硬件  拆机后发现声卡芯片alc270 发烫  量过这个芯片的供电脚电压如下   亮的一脚电压3.3 v  38脚电压为4.5v  39和46脚电压为5v  这个芯片摸上去烫手  我现在打算更换这个芯片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烧了 看看我还要测量那些电压

网友:
还有  求大神告诉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换个声卡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发烫先换了试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台机器同你的故障一样,声卡芯片发烫,芯片已经换了,这个VDD供电的芯片,如果不装声卡芯片,输出VDD有4.96V,应该是正常。不装这个VDD供电芯片U27,通电发现,VDD的P25 P38有1.2V左右的电压。很是郁闷,电容都换了,还是有1.2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那里产生的。

网友:
看看外围有低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