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电脑启动到快到滚动条时就死机不动,一直黑着

楼主(2013-06-27):
有一台电脑启动到快到滚动条时就死机不动,一直黑着
我刚以为是系统坏了,重装系统,用U盘启动,准备进WINPE,,还是一样卡住,进不了
我就打开机箱,把硬盘线换掉,硬盘电源线换了,,电脑正常进入系统
电脑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数据线电源线出现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没听说过,学习到了,,,能讲解一下吗?短路??不可能。。。断路????直接就不亮了,,,无解,,

网友:
硬盘线出问题,还能正常认到盘呀。

网友:
一般是硬盘或内存

网友:
电源供电有也关系(如接触不良

网友:
把其他东西都去掉试试啊,很有可能是USB设备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