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的奇怪问题,显示log后什么都没有。

楼主(2013-06-27):
一台三星三星r467的奇怪问题,显示log后什么都没有。显卡重直球过了,硬盘换了 ,南桥换了 ,南桥背面通病电容出了,也换了,cpu背面电容也换了,cpu也换了,还是不行 ,显示了log后 就什么都没有 只有背光 也进步了bios,外接usb从关盘启动也一样 就是只有背光 ,没有小光标。有遇到的高手吗 在线等。413114979 。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你就找吧

网友A:
换片南桥试试

网友B:
让LOGO画面停住可以显示吗?刷下BIOS试试没?

网友C:
清屏故障,外接也是一样么?有些机器要接硬盘的哦,如内外接都一样就干显卡吧,前提显卡的条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片南桥试试

我换了个显卡 开出来一次是正常的了 我一重启就又是不行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屏故障,外接也是一样么?有些机器要接硬盘的哦,如内外接都一样就干显卡吧,前提显卡的条件正常。

接了 我换了个显卡 开出来一次是正常的了 我一重启就又是不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LOGO画面停住可以显示吗?刷下BIOS试试没?

刷几个了 都不行

网友:
通病就是南桥,,,如果这样的话,就看看掉没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了 我换了个显卡 开出来一次是正常的了 我一重启就又是不行了啊。

。。。先放下电吧。内外接都不显就得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了,显卡的96M波形是否正常。有没波波打下波形看板子工作到哪部分了,把问题找到后就好解决了。

网友:
对,你看看重植之类的有没有掉点,,,三星的这机器就是南桥坏的多,,,之后测一下主供电电压对不对,之外,,这板子是·七层板,,,焊接时注意下,温度别太高,这板子,总瓢。瓢了就放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换片南桥试试

换个南桥好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目前没有解决,开始是好,南桥后电容,大电容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南桥好没有

好了 。呵呵 。。

网友:
               此机器修好了 南桥问题

网友(2013-08-10):
这种情况本来就南桥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