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5 不开机

楼主(2013-06-27):
三星RV415 电流跑到0.8不动 显卡加了 故障一样  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刷EC的 BIOS

网友:
楼上的EC是开机芯片,,怎么刷??????三星有南桥的通病。。。另外你做好说下型号

网友:
南桥下面的电容短路了。。找找看。

网友:
你待机是多少。如果高于0.4就短了

网友:
待机正常不

网友A:
三星七层板,别焊大劲了,,,板子没瓢吧,,瓢了就放弃吧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把显卡直珠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七层板,别焊大劲了,,,板子没瓢吧,,瓢了就放弃吧

板子没有瓢啊

网友A:
一,bios电池放下电。二。刷下bios。。三。。找下短路,,,四,,看看各大大电感,有没有点,,五,有没有短路,,六,,看板子有没有烧的痕迹

网友:
不懂再回我

网友:
刷BIOS,ADS出来了吗

网友:
这板子0.8好像还没有走到显卡那里哦

网友B:
三星的板层薄,容易翘板,预热时间要长点,三星的硬盘仓贴纸下电容易短路,是过热水蒸气进去导致的,待机微短路就会这样,显卡我不爱加焊,换一个又能怎么样呢,加焊能保证不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板层薄,容易翘板,预热时间要长点,三星的硬盘仓贴纸下电容易短路,是过热水蒸气进去导致的,待机微 ...

硬盘是挂在壳子旁边的 哪里有电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bios电池放下电。二。刷下bios。。三。。找下短路,,,四,,看看各大大电感,有没有点,,五,有没有 ...

以上说的基本试了 故障还是一样啊 实在搞不懂???

网友:
三星的机子 bios电池没有电也可能开不起哦

网友:
换显卡吧  再做一次

网友:
供电正常测时钟,时钟正常测复位

网友:
线路检查好看了吗  看看其他信号啊

网友:
用波波测试看板子哪部分出问题了,如没就看电流及跳变来判断。话说我这有RV415 B41-01533A AMD 独显 OK 的BIOS。你对应下板号是否一样的。

网友:
我这也有快一样的,上到0。8按开关能关机

网友:
修好了没,我有给跟你说的症状一模一样,后来我刷了个BIOS好了,另外这个机器0.8就亮机了,用的是外屏,

网友(2014-06-26):
我有一台一样的    什么都搞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