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型号 KB3930QF 和 KB930QF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3-06-27):
ASUS k43t
的IO出了点问题,型号是KB930QF
可以用KB3930QF代换吗?
以解决,ASUS K43T主板完美代换

网友:
不行的,查资料查不到,我换过,是清华同方K46C百年校庆版的,进水后的二修机,IO动过,不知道上家换过没有,反正和图纸(这个图纸不是百年校庆版的,差不多)上的IO不一样,用的就是KB3930QF,图纸上是3926,都试了,都不行,结果手上还一个KB930,换上去一样,无果,不要换,IO最好是同值代换

网友:
都不是一个时代的哦

网友:
楼上的都错了,我自己亲自试过了,完美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