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升压板问题?

楼主(2013-06-27):
M236H1-P01
AC
针座2P-2.0mm
6P-4
屏自带了
60V240MA

我屏的型号是这样的,我在网上订了一个升压板后,接上后测试输出电压是39V,屏幕可以明显看清图像,但比较暗。(原来屏幕是暗屏)想问下?这是升压板的问题,还是?我打电话问淘宝卖家,他们说电压30-80(还是多少,记不清了)都属于正常。那我这种属于什么情况?没修过LED,真麻烦!!

网友:
是不是有的led灯没有亮啊

网友:
是不是升压板不匹配啊

网友A:
升压板不匹配,,要数一下是几+几的灯。。。

网友:
你的是不是LED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不匹配,,要数一下是几+几的灯。。。

什么意思?是几根正极,几根负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是几根正极,几根负极吗?

是的,就如果高压分灯客,升压板也是分灯的,有4+1 6+1 什么的,,,就是一个供电带4组灯。。。。

网友C:
原来连接屏上灯条的线都接好了吗 如果没有是因为灯条上没接线的灯组没亮导致亮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连接屏上灯条的线都接好了吗 如果没有是因为灯条上没接线的灯组没亮导致亮度不够

屏是6P的,刚好我定的也是6P通用的升压板,全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 找到问题了吗

准备再定个升压板,还没到。。

网友:
换个升压板好了,原来定的那个6P的升压板功率不够,用起来有点暗。又定了一个,改上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