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P31开机卡LOGO原因

楼主(2013-06-27):
手上有块V星P31 Neo2板 能点亮画面出在V星LOGO处就动不了 键盘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板子就上U。内存 显卡三样 BIOS刷了不行后连BIOS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 测各项正常 就是按复位时PCI 15脚3.3V电压没跳变 小弟新手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 望各位大师知道的指点下 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一下USB口电压和K/B口电压,最近修了几块MSI的,都有这问题

网友:
USB和K/B口5V电压也正常的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师傅是不是在玩热血江湖啊

网友:
听某人说,一般当LOGO,是与南桥相连接的外挂设备有问题,比如,串口芯片,网卡芯片,I/O,音频。。

网友:
串口芯片己经拆了 其他的芯片一下又找不到。会不会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一块昂达G31卡开机画面,到最后拆了声卡正常,换声卡芯片没用就没再修,加SUB声卡